金属转子流量计安装和接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8-10-31):
工业生产中很多现场需要用到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那么金属管浮子流量计该如何正确安装,接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
1、金属转子流量计说明书特别的要求将流量安装在管道上。
2、隔爆型金属转子流量计表头必须断电后才能打开表壳。
3、打开远传信号盒的盖,按图接线后务必旋紧盖或罩的紧固螺钉,以防尘防滴。
4、金属转子流量计电缆线穿过引入装置后旋紧压紧螺帽,使电缆固定,若不用压紧螺母可在电缆管上制成5、螺纹M18×1.5直接旋入电缆引入装置座。
6、金属转子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在无震动的管道上,并不应有明显的倾斜,一般不超过5℃,否则将会给测量带来不应有的误差。
7、金属转子流量计控制阀必须安装在流量计的出口处,使介质充满测量流量的管道部分。
8、流量计进口前端应有10DN的直管段,出口端应有5DN或>250mm的直管段。DN为公称通径。
9、如果被测介质中含有导磁颗粒状物质时应装磁过滤器,以保证金属转子流量计正常使用。
10、为使拆卸方便,一般应设置旁通管道。
11、带远传的流量计,输入导线不得与其它动力线平行布置,并应考虑屏蔽,以防外磁场干扰影响金属转子流量计流量工作。
12、本安型防爆金属转子流量计必须接装安全栅LB803S等安全栅,严格按接线图接线。有关安全栅的详细安装说明,参照产品生产厂的使用说明书。
13、若金属转子流量计指针跳动不稳,发生原因是流量不稳定引起,可选用制造厂提供的带阻尼的流量计,同时还应考虑介质中是否有两相流的可能性,(即液相和气相同时存在)它是产生浮子跳动的主要因素。为避免浮子剧烈冲击额,在开流量计时应先打开旁路阀,然后打开进出口阀门。当无旁路阀门时,应先打开仪表进口阀门,在缓缓打开仪表出口阀,特别金属转子流量计用于气体测量时,由于仪表出口处压力很低,所以仪表进口阀门一定要全开,并靠仪表出口阀门来调节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