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利用完成位轮询从站提高效率

楼主(2018-10-31):
哪位高手能提供个,CP341 利用完成位轮询从站并设有超时的例子?

网友A(2020-06-09):
这个要自己研究,不会直接给你的。CP341通讯表示很慢,提供一点思路,利用完成位和一个定时器来累加modbus通讯地址,完成位控制定时器。通讯完成一次modbus通讯地址加1同时定时器重新计时,通讯失败时由定时器来累加modbus通讯地址。modbus通讯地址改变时传递通讯参数和触发FB块进行通讯。modbus周期性读写,读一遍所有后modbus通讯地址,从1开始写一遍所有通讯地址。

网友B:
先顶后看,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