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和顺控(步进)指令到底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31):
SFC和顺控(步进)指令到底什么区别,set S0 stl s0 set s1 stl s1, 每次SET,都需要跟着STL吗?不太懂,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sfc顺序功能图就是三菱的步进指令,可以转换成梯形图!步进指令set s0之后,都需要调用 STL S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c顺序功能图就是三菱的步进指令,可以转换成梯形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