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S411有com2吗

楼主(2018-10-31):
我看说明书上标有com2,但显示器上找不到

网友A(2018-12-10):
有的,都在一个就接头上其中com1支持RS-232/RS-485对应的脚是235/156

com2支持RS-485/RS-422对应的脚是459/14569,编号中5为GND。模式在编程软件里面选择,ss411只有 DOPsoft2.00.06/07 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都在一个就接头上其中com1支持RS-232/R...

-------------------------多谢

网友C:
谢谢谢谢,好好的文章,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