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第一参考的1240跟回零的关系

楼主(2018-10-31):
有一fanuc系统机床,修改第一参考点1240的值(如z=-4500),在z轴回零后机械坐标显示的也是z=-4500,即回零机械坐标显示都是参数1240设定值,但是改变1240的值后,z轴换刀位置会出现变换,但是换刀点显示的机械坐标都是-7000,跟平时用的使用参数1241确定主轴定位高低不同,此机床1241=0。请问,为什么回零后显示的机械坐标会是参数1240设定的值呢,是如何设定的?同时换刀高低位置是怎么确定的,为啥回零机械坐标变化了,换刀高低一直显示的是-同一个值,但是实际高低又是不同的呢?

网友A:
这是个机械坐标系的问题。1240第一机械坐标原点,这个数据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为机械终端到这个原点位置数据,把这个位置数据固定下来在机械坐标系就固定下来了(这个原点也可以设置为0),其他机械座标上所谓第二坐标第三第四绝对坐标等根据这个第一坐标加减位置尺寸,所以改变了第一原点坐标数据其他位置都会产生变化,所以这个机械位置数据作为设备原始原点设置后数据就不能再改变。其他的位置数据完全都是根据他来设置的。当手动回零或G28命令运行回零就到达回零位置就是到达1240所设置的位置(绝对零不需要栅格偏置就停止在了这个设置的位置机械位置显示就是1240参数设置值),增量型原点到达原点位置后再加上1850设置栅格偏移量显示1240设置参数数据位置。1241第二原点G30(一般作为换刀位,设置改变换刀位就改变第二原点1241的参数)就是根据第一原点加减的机械坐标位置。所以在调整Z轴的换刀位置绝对不可以调整第一坐标参数,改动后所有其他调整设置位都起了变化了也就是整个机械坐标系都发生了变化不就乱了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机械坐标系的问题。1240第一机械坐标原点,这个...

这个我可以理解的,(1240值)第一参考的作为零点,1241一般作为换刀点主轴的定位位置,在这个机床上1241设置的是0值。改变了1240值后,相当于零点变化看。主轴定位高低是会变化,1240=-46000时,换刀位置-71000;1240=-30000时,换刀位置=-71.000,但是实际位置明显比1240=-40000时下降了。同时为什么换刀位置显示的坐标一直都是同一个值呢。在这个机床上是-71.000。今天看了换刀宏程序,有一段是这样编程的,#7=-71.000  #750=#7

网友A:
要明白,第一原点数值变了,但是这个原点还在原来老地方,因为1240机械位置值,就如你设置数值1240从-46mm变化到了-30mm,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原点位置不变而尺寸变了,而换刀时原来第一原点到换到位71-46=25mm,变化后71-30=41mm,也就是41-25=16mm,Z轴向下移动了16mm的换刀位。因为换刀位机械坐标值是-71mm,所以从第一原点-30mm移动到了-71mm,也就多出了16mm的值。

网友A:
因为在宏程序中各种功能都是用的编号。由于每个人的编程习惯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用第二原点,而有的人喜欢用编号功能,所以编程都不一样。所以你的这台机床要调整位置就需要调整宏程序功能编号的尺寸(没用第二原点)。所以换刀宏程序在备份时一定要很好地保存,一旦遗失在系统出现丢失电池保存的参数程序数据恢复故障时就比较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明白,第一原点数值变了,但是这个原点还在原来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明白,第一原点数值变了,但是这个原点还在原来老地方,...

还是有个没清楚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参数1240的值改变了,但是主轴回零后到达的实际位置不变,即就是从-46000改为-30000后他们在同一水平线?但是同一个位置为什么机床显示的机械坐标会不同,开始显示z=-46.00,修改1240后显示z=-30.0呢,是怎么得出这个呢?基准点是什么呢?

网友A:
你我都理解错误了!我不知道你的机床换刀机构是怎样的是什么机床。以我的理解这个应该是Z轴离原点机械坐标位移的主轴刀具换刀位,换刀位移动到机械坐标-70000处,因为换刀G30的1241=0第二原点没使用,宏程序中也没有G30命令。因为第一原点数值从-46000变为了-30000,第一原点位置没变还是原来位置但数值变了,而实际的移动的换刀位移动增量位移是变化的,因为宏程序中功能位参数设置了这个机械坐标位置。所以换刀位的位移还是机械坐标位置移到设置的位置,位置变了但机械坐标显示位数值没变。所以第一原点数值变化会引起其他的所有的设置位置点的实际位置变化。

网友A:
很多的机床为什么都用G30第二机械坐标位置作为换刀点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换刀位的的调整,是调整位的坐标不影响其他的坐标设置,机械装置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可能会有些位置变化的,为了使调整简单化,将第二原点作为换刀点程序设计使调整简单化。而不将宏程序功能位变量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机床为什么都用G30第二机械坐标位置作为换刀点主...

对头,基本上遇到的加工中心都是第二参考点作为换刀点,或者1850作为零点偏移确定换刀高低的。这个机床的瑞士的,平时执行换刀操作方式相同,以前都没关心过,厂家说的换刀点怎么改就怎么改的。后头才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迷糊了。按常规方式回零它就是现实的第一参考点设置值,但是就是 没明白第一参考点的是怎么来的,换刀点又是根据哪个来的,又都是机械坐标显示值。

网友A:
这是欧洲人喜欢使用C语言编制PMC换刀工作程序,他这个程序位置以第一原点(第一参考点)作为换刀位置原始位,C语言编制后操作人员就再无法变动,当刀架出现位移也就没法用其他方法进行调整只能用第一原点进行位置微调。几乎从欧洲进口发那科系统机床都有这种情况,换刀点不以第二原点G30作为换刀点。第一原点(第一参考点)实际是个机械坐标系的一个绝对值,虽然这个数值在1240随意进行赋值,但是实际上是有标准的,比方说X轴整个轨道的长度按照坐标规则,以立式铣床为例:将移动的台面右侧边向右移到顶端,这就是机械坐标0点,但是在设置机械第一原点时不可能将其设为机械原点设置位,很可能返回原点时而与轨道顶端撞击损坏机械。所以你要让移动的台面向左移动一定的位置作为回零停止位,而这个停止位是与轨道顶端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个位置你可以设置为0位也可以设置为右边顶端到回零停止位一个距离数值所以称为原点的第一参考位(它就是1240赋值数),台面向左移也就是+方向,向右移-方向。一般台面原点停止位设置于机床右侧(但也有设置于左侧的)。所以这个X轴第一参考点就确定下来了(习惯上这个停止位定点叫他X轴的原点)。它是机床机械尺寸位置X轴机械坐标的绝对位置。其他局部坐标随着他的赋值改变都会引起位置的改变。它是整个机床的最大的坐标系,其他局部坐标系都以他的绝对坐标为基础设置尺寸范围。改动他的赋值也就是改变了机床的机械绝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