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源型、漏型接线区别

楼主(2018-11-01):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型plc而言,针对于PLC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公共端子COM口,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

    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

     PLC的输入类型是分漏式和源式的,前者指的是正信号输入(可直接用PNP),后者指的是负信号输入(可直接用NPN),否则必须用继电器转换后输入。

     传感器的型式不一而足,不过一般用得最多的是两线跟三线的,两线的跟负载串联。三线的多为开集极输出,三根线分别为正负电源和输出晶体管的集电极。传感器的NPN和PNP是根据输出晶体管的型号来的。NPN的负载是接在正电源与集电极之间,而PNP是接在集电极与负电源之间的。要用万用表来判断传感器的型号,需要先给它一个负载,再根据它的输出电压来判断。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

    接近开关npn,pnp区别

     先要搞清楚PNP、NPN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P表示正、N表示负。PNP表示平时为高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负。NPN表示平时为低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高电位输出.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只是检测电路不同输出相同。至于PLC接线,一般用NPN的较多。但多数的日本的PLC有日本型、世界型、和通用型。进入中国的多数为世界型和通用型。可直接用NPN型。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电源正端接电源正、负接公共端、输出接PLC的输入端。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B(2018-12-07):
共同进步,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C(2022-03-08):
关于漏型和源型,三菱和西门子是不是相反的。

网友(2024-01-26):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