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XY轴的多点定位例子程序

楼主(2018-11-01):
想用西门子S7-200 或SMART做一个XY轴的平台 定位多个点,刚接触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哪位大神给个例子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硬件接线正确是首要前提条件。

然后打开软件,右侧目录树里面有个“向导”“运动”

根据你想要组态的轴选中打钩。

一步步根据需要进行组态,最后一步生成子程序。

然后直接可以当做子程序调用即可,

具体使用可以查看系统手册里面很全面的介绍,或者F1帮助下也可以查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补充一点S7-200 SMART,硬件控制上需要运动模块

网友C: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D:
自己好好看看手册,打客服询问

网友E:
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F:
这个到是想学习一下,楼主的分享很好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