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更换电池正确方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11-01):
ABB手册上写的,中文版的手册跟英文版的描述都不一样。而且英文版上下也有矛盾,大家都是怎么换电池的?

英文版这里说最好是开机更换电池!

但是他下面写操作步骤时却说要关闭所有电源

中文版翻译时,就直接没有那个内容了

网上问这个的挺少的,大部分都采用中文版说的一样,先回零,再断电,更换,上电,复位编码器

以前我们在操作别的机器人时,供应商也是直接说开机更换,也不用复位编码器,验证下路径就直接可以了。

网友A:
一般的代理商都有吧,不过不会轻易给别人的

网友B: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C(2019-12-23):
接听后续文章。

网友D(2020-08-28):
ABB机器人的电池有2个,一个是控制柜的纽扣电池,位于主计算机板上,另一个是位于机器人本体上的SMB板电池组。

更换控制柜的电池时需要断电,更换SMB板电池时需要处于上电状态。因为机器人正常状态下是由控制柜给SMB板供电的,当机器人断电时是由电池给SMB板供电,所以更换SMB板电池时机器人必须处于上电状态,否则机器人的零位会丢失的。

网友D:
补充一下,更换电池前建议先做好备份~!!!!

网友E:
为了安全,本体上的SMB更换电池时要断电的,不要带电操作。更换完后从控制器回写信息即可。

网友F(2020-10-24):
有合集可以下载,先感谢了

网友G: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G: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

网友H(2021-09-15):
按我的理解,更换机器人电池需要带电操作,不然的话机器人有丢失数据的风险。当然了,换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引起短路。

网友I(2022-06-02):
最好别断电更换电池。这样带电更换电池,啥也不用做

网友I:
断电更换电池,必须把6个轴都回到0位置,操作麻烦,并且空间限制,不能都回到0点刻度线。

我昨天带电更换的电池。6个轴在随意的位置。直接更换电池就可以了。更换电池后,直接使用abb机器人就可以了,啥都不用设置。(注意:插拔电池线的过程中,机器人千万别断电,不然你就需要手动回0点了(目测机器人轴的0点刻度线,对齐了),然后再按照abb官方知道去操作。)

网友J(2023-01-31):
感谢分享,向大佬学习!

网友K:
编码器电池,需要开机后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