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初学者的困惑

楼主(2018-11-01):
刚学PLC编程,不知道该从何学起,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应该先学一点基础的IT知识,不要连2进制,10进制都分不清,或,与,非都不知道。

然后去看厂家的编程手册,一遍又一遍,看懂为止。

最后去了解一下硬件的接线,但是接线不是最重要的。

HAVE FUN!

网友B:
看一下你想学那种PLC,三菱的话,论坛上有FX系列的仿真软件,基本指令和逻辑都可以学到

网友C:
看一下你想学那种PLC

网友D:
这个到是想学习一下,楼主的分享很好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