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图V14(winccV14)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8-11-01):
在博图winccV14里创建了一个启保停测试程序,PLC为1200,添加了一个wincc RT advanced,变量只有3个,但是在模拟或运行的时候,出现了【已组态的变量(POWERTAG)过多】,是什么原因呀?是授权没成功,还是这个必须得有硬狗呢?需要怎么解决呢,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如有高手帮解决,可提供现金报酬!~

网友A:
你应该是直接右键仿真导致,这样用的是runtime advanced,需要购买运行授权的,但临时使用不影响。你可以选中屏,然后菜单在线--->仿真----->使用变量仿真器,这样使用的是离线仿真,不需要授权。

网友B:
中文版必须要硬件USB,英语版本不需要(前提在纯英语操作系统下)。

解决方法无非只有3种:

1、买正版

2、使用网络类似于打狗棒的,不过这类软件现在劫持内存的,有没有不良影响不知道了,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啥值钱资料的话。

3、前面说的,纯英语环境安装英语版本的软件。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必须要硬件USB,英语版本不需要(前提在纯英语操作系统下)。解决方法无非只有3种:1、买正版2、使用网络类似于打狗棒的,不过这类软件现在劫持内存的,有没有不良影响不知道了,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啥值钱资料的话。3、前面说的,纯英语环境安装英语版本的软件。HAVE FUN!

嗯,感谢您的指点!但是我看有个同行用的v13做过项目,是破解版

网友C:
中文版必须要硬件USB,英语版本不需要(前提在纯英语操作系统下)。

解决方法无非只有3种:

1、买正版

2、使用网络类似于打狗棒的,不过这类软件现在劫持内存的,有没有不良影响不知道了,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啥值钱资料的话。

3、前面说的,纯英语环境安装英语版本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中文版必须要硬件USB,英...

在回帖中的2我已经提到过这个事实了,你能找到的这种版本都是劫持内存来实现的,而且作者提供的版本都是加壳的。。

网友D:
这是授权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授权的问题了!

网友F:
这个到是想学习一下,楼主的分享很好啊。谢谢

网友G:
右击,选择了仿真,,这样用的是runtime advanced,需要购买运行授权的,但临时使用不影响。你可以选中屏,然后菜单在线--->仿真----->使用变量仿真器,这样使用的是离线仿真。

网友H:
需要购买运行授权的

网友H:
选中屏,然后菜单在线--->仿真----->使用变量仿真器,这样使用的是离线仿真

网友E(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