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2.用高速计数控制步进速度

楼主(2018-11-02):
用旋转编码器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速度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你的用法好像有点奇葩,不过也是一种创新。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的有点奇葩,可以采集多少周期内的脉冲数,作为步进电机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没描述清楚?

同过旋转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速度可以人工加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什么...

打个比方。编码器转的速度快步进电机速度也要跟着快。编码器转的速度慢步进电机速度也要跟着慢·就是要同步快慢·步进电机速度可以再触摸频上微调

网友:
编码器不是和电机转速一致吗(电机转一圈编码器也转一圈),你是不是说丢步了该咋办?

如果单单字面理解,是不是想用A/B项计数?计数的话就可发相同圈数的脉冲数给步进,至于控制速度,看你要多快,频率是1秒发多少个脉冲,你想要转一圈要多少秒,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D:
这个简单,需要采用高速计数输入点。然后在转换数值给高速输出。

网友E:
用spd指令,读取编码器脉冲数,传送到步进电机速度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pd指令,读取编码器脉冲数,传送到步进电机速度寄存器。

可以来个实例吗,定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pd指令,读取编码器脉冲数,传送到步进电机速度寄存器。

可以发个实例吗·定酬谢

网友F:
买一个PLC带手轮功能的,直接把编码器当做手轮接入PLC,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控制对应步进或者伺服速度就位置都可以的。

网友G:
不错才啊 真的还不错啊!

网友H:
这个我也想知道,你是来炫耀的吗?

网友I:
读取编码器脉冲数

网友I:
传送到步进电机速度寄存器

网友I:
直接把编码器当做手轮接入PLC,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J(2018-12-09):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读取编码器脉冲数

要转换成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