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02):
想问问大神们,现有个项目,PLC需要与计算机通讯,计算机软件别人写的,需要到PLC读取两个数据,生产产量和报警次数。我用的是FX3GA-40MR的PLC。打算使用485的通讯模块。想问问,除了增加通讯模块后,我的梯形图中还需写入什么格式的指令。有做过的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PC读取PLC的话,你的PLC中不需要写通讯部分的指令。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读取PLC的话,你的PLC中不需要写通讯部分的指令...

就是说我加了485通讯模块后,给到固定存储器,让软件那边自己去读取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PC读取PLC的话,你...

你的产量肯定有一个寄存器,电脑直接读取即可!!至于报警次数如果PLC有统计到寄存器也可以直接读取,没有统计的话电脑可以访问报警继电器自己自己做语言程序统计也可以PLC做好

网友C:
用vb加载三菱控件,超级简单,直接就把寄存器内容显示在电脑上,有现成的

网友D:
增加一个通讯模块,设置好通讯参数,告诉上位机(PC)即可。

PLC端不需要写通讯逻辑。

网友E:
学习学习,向大神们致敬!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加个PLC以太网模块,然后用OPC软件和三菱PLC链接,想读写数据都不是问题,OPC采用Kepserver。一直这样和很多PLC通讯过了,三菱,松下,基恩士,西门子等等,上位机(C++,VB)开发的,直接读取OPC里面的变量,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加个PLC以太网模块,然后用OPC软件和...

好的,谢谢

网友G:
这里有个多台串口PLC可直接转成以太网的神器,还带OPC软件和高级语言编程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H(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