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在logix5000的whoactive扫不出CPU,导致程序无法在线

楼主(2018-11-02):
如图 ,在rslinx class中能够扫描出PLC的信息,但是在logix5000中却什么都扫不出来,如果是重启电脑后logix5000的who active会一闪而过就没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能够怎么解决呢

楼主:
已经管理员模式,兼容模式 重装软件 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先看下你的软件版本和操作系统兼容是不差太多。

扫CPU的时候可以先用RSlinx,选一下链路,比如以太网串口什么的,然后先看硬件链路是不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你的软件版本和操作系统兼容是不差太多。扫CPU的...

软件兼容模式能用 我在另一台笔记本上就是这样设置的 然后在rslinx中都是完好的,PLC设备使用的硬件都能够扫上来,PLC本身没有问题,一直在使用中,所以很奇怪,问了周围很多大佬,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表示无解

网友A:
既然你用的是ETH通讯通道,那你MAC地址或者IP地址能访问到吗,有时候可能网络都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看下你的软件版本和操作系统...

看看是否兼容,换个驱动试一下,RSlinx以太网两种驱动都配置然后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用的是ETH通讯通道,那你MAC地址或者IP地址...

感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看...

感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D:
AB PLC(PLC5、ControlLogix1756、CompactLogix1769、FlexLogix1794、SLC500 1746、1747、 MicroLogix1761、1762、1763、1764、1766、1769等系列)专业经营美国AB十多年,主营A-B变频器、PLC、A-B正版软件、A-B触摸屏等工业电气自动化产品,并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承接项目改造,及产品编程安装调试服务,本公司备有大量常用库存,欢迎致电垂询! A-B变频器 A-B PLC A-B低压产品 A-B说明书 A-B变频器调试 A-B PLC选型 A-B官网 AB PLC(PLC5、ControlLogix1756、CompactLogix1769、FlexLogix1794、SLC500 1746、1747、 MicroLogix1761、1762、1763、1764、1766、1769等系列)  何芳Q:1057001122

网友E(2019-03-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既然你用的是ETH通讯通道,那你MAC地址或者IP地址... 内容的回复!-------------------------感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也碰到了

网友E:
请问是如何解决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