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暂停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8-11-02):
有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暂停程序的思路吗?循环过程中按下暂停停止输出,再按下启动按钮按当前位置继续行走,一直没有头绪,希望能说明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其实不难,你把暂停按钮加在流程逻辑控制里面,按下按钮或者软元件,断开流程。

网友B:
这个简单,首先必须要置位,复位指令。然后断开前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难,你把暂停按钮加在流程逻辑控制里面,按下按钮或...

谢谢回答!不过我用的不是顺序控制的方法,单纯用触点的话再次启动时就没办法循环下去了,这怎么解决呢?

网友C:
采用步进指令最好做,如果不采用步进指令,就用定时器先做一个类似步进指令的循环程序,再将你需要控制的调件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使用PLS指令,串到程式中

网友:
多做个暂停开关,程序还在执行,把LDI串联到输出,程序有执行但无输出,再按下就会进行输出了。

网友E:
暂停除了程序冻结在当前状态,还需要机械配合!!

程序简单:把输出相关的点断开,超时报警之类也断开计时防止出现误报警,如果是定位指令类需要注意相关剩余脉冲处理或者用绝对值定位指令做再次启动

网友F:
暂停之后想从当前位置,继续运行的话,只能用步进指令吧?三菱可以用M8040来实现

网友G: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H:
我觉得这个不难

网友I:
你用的是vb编写的吗还是c

网友J:
学习学习,向大神们致敬!

网友K:
看你的意思应该是用了定时器做的程序吧,改成累计定时器就ok了,再把暂停按钮串到定时器的地方和输出的地方就OK 了

网友L:
按下暂停的时候记录运行的步,将需要保存数据设置为保持型,然后就可以断开所执行的步了,等继续的时候将记录的步置位就可以了,如果还有特殊的数据保持不了,就想办法记录下来,继续的时候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M:
按下暂停的时候记录运行的步,将需要保存数据设置为保持型,然后就可以断开所执行的步了,等继续的时候将记录的步置位就可以了,如果还有特殊的数据保持不了,就想办法记录下来,继续的时候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N(2018-12-20):
用ALT指令编写就行了吧

网友O:
看整体程序架构,流程图实际运用中少见,可考虑增加一个类似步进的功能,能停止自动,点击都恢复自动,不多这样就对机械结构原件有要求,总体来说,有些麻烦

网友P: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