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18-11-02):
各位大虾

正在写脱销系统程序,用s7300,需要处理大约60个模拟量,怎样简便编写程序?请亲们给个思路,在线等

楼主:
采用多重背景,共享数据快中数据属性设置为数组,这些已经写好,但是,得调用60次?想想都怕

网友A:
FC105调用60次就可以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105调用60次就可以了。HAVE FUN!

---------------

用数据块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C105调用60次就...

数据块只是一个存储空间,不要想的太多。

有能力的话循环+间接寻址,没能力么老老实实60次调用FC105,以后调试也简单,如果有上位机监控软件,例如WinCC,那么FC105都不需要用,变量管理器里面线性整定设置设置就可以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