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发射脉冲中途停止程序就乱套

楼主(2018-11-02):
我用三菱FX1S30MT做了冲床自动送料程序,控制几个汽缸和一个伺服驱动器!用的是结构化编程!采用的流程控制!我把每个动作和每段脉冲写在不同的流程里!复位的话是在主程序里用ZRST来复位所有流程和所有M触点!

现在的情况是我正常工作只要不在发射脉冲的时候按下急停,复位后程序依然可以正常工作!但只要是我在伺服自动途中按下急停然后再解除报警重新启动!到发射脉冲那一个流程就卡死不动了!触发条件已经导通可脉冲就是没反应!重试几次复位所有流程也不管用!断电重新开机伺服也乱跑,汽缸也乱动做!可断电之前我明明已经复位了所有流程了!怎么一开机就乱动呢?

楼主:
都睡啦?没有大神在么?

楼主:
来人呀!帮帮忙

楼主:
人呢 人呢人呢

网友A:
可能你的复位点设置不对。还有就是一个简单的自动送料,用常规的梯形图写就好,不要纠结,换一种思路,问题就解决了。PLC程序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按正常的编辑方式写,就是会有些小问题,这种在编程上出现的逻辑问题,我在西门子和三菱都碰到过,而且官方都解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