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10IA12J1轴怎么设置360

楼主(2018-11-03):
M-10IA 12    6轴 ,资料上J1轴是340/360,默认只能到正负170,是不是有其他设置?

网友A:
主要在项目中积累经验,我感觉直接就上手了

网友B:
正负170就是340,正负180就是360,J1基本就是这个范围,M-10的J1不可能会到360度的

网友C(2019-02-16):
Menu菜单里可以设置

网友D:
学习一下了,看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E:
出厂默认的应该是±170,如果需要改大的话需要进控制启动,维护里改轴的运动范围。

网友F(2019-06-12):
重新刷机,会给你一个选项设置j1轴角度,第一个是正负170,第二个是正负185,你选择2然后继续向后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