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化倾向管理

楼主(2018-11-03):
一、设备的劣化

设备原有功能的降低及丧失, 以及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的降低, 都称为设备的劣化。任何设备都会发生劣化, 无论在设计上、制造上及操作使用上, 要想使设备不发生劣化或磨损是不可能的, 但通过对设备进行科学管理和精心维护, 可以延缓劣化速度,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因此, 点检工作要掌握设备劣化的程度和劣化趋势, 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防止劣化发展成为故障, 避免过剩维修。

1.设备劣化的类型

(1) 设备有形劣化

设备在使用或闲置过程中, 发生实体的劣化称为有形劣化。有形劣化包括使用劣化、自然劣化、灾害性劣化三种类型。有形劣化的技术后果是使设备的使用价值降低,直至完全丧失使用价值, 经济后果是使设备原始价值部分降低,直至完全贬值。

(2) 设备无形劣化

设备经济性能降低, 而在实体上体现不出来的劣化称为无形劣化。无形劣化包括经济性无形劣化和技术性无形劣化两种类型。经济性无形劣化的后果是设备的使用价值没有变化, 但设备原始价值贬值。技术性无形劣化的后果是使设备的使用价值降低。

由于无形劣化速度快是技术进步快的反映, 因此, 不应限制无形劣化的发展。

(3) 设备综合劣化。设备在使用期间, 有形劣化和无形劣化在同时起作用, 劣化结果将引起设备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降低、功能下降或丧失, 这就是设备综合劣化。

2.设备劣化的补偿

有形劣化的局部补偿是修理, 无形劣化的局部补偿是技术改造, 有形劣化和无形劣化的完全补偿是更新。

(1) 对可消除的有形劣化, 补偿方式主要是修理, 但有些设备为满足工艺要求, 需要改善性能或增加某些功能并提高可靠性时, 可结合修理进行局部改造。

(2) 对不可消除的有形劣化, 补偿方式主要是改造。对改造不经济或不宜改造的设备, 可予以更新。

(3) 由于经济性无形劣化不会引起设备原有技术性能的降低和使用维修费用的升高, 因而不需要进行补偿。

(4) 对技术性无形劣化的补偿方式, 主要是更新。但有些大型设备价格昂贵, 若其基本结构仍能使用, 可采用新技术进行改造。一般情况下, 在有形劣化期短于无形劣化期时适于修理, 反之, 则适于改造和更新。

设备有形劣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机械磨损、疲劳裂纹、塑性断裂和脆性断裂、腐蚀、蠕变、元器件老化等。

3.造成设备有形劣化的因素

(1) 设备本体方面的问题。

(2) 设备管理方面的问题。

(3) 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

(4) 环境和条件方面的问题。

(5) 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劣化。

4.加速设备有形劣化的主要原因

(1) 润滑不良。

(2) 灰尘或异物侵入。

( 3) 螺栓松动。

( 4) 受热。

( 5) 潮湿。

( 6) 保温不良等。

5.预防和延缓劣化的方式

正确使用、精心维护、合理润滑和改善维修。

6.测定劣化方法

点检检查、故障诊断。

7.消除劣化的措施

适时修理、技术改造、更新设备。

二、劣化倾向管理

观察设备故障参数, 定期对其进行劣化量测定, 找出其劣化规律, 控制该设备的劣化倾向, 定量掌握设备工作机件使用寿命的管理叫做劣化倾向管理。

1.劣化倾向管理的目的

了解设备的劣化规律, 掌握其何时达到劣化极限值, 使零部件的更换在劣化极限附近进行, 进而实现预知维修。

2.精密点检与劣化倾向管理的关系

在生产过程中, 机器设备的磨损和劣化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磨损和劣化不断加剧。在允许值范围内的磨损和劣化, 不会影响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但在超过极限值时就会出现故障, 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 图 2) 。所以, 设备修理后零部件的更换必须在劣化极限值附近进行。为此需要了解设备的劣化规律, 掌握其何时达到极限值, 这就是劣化倾向管理的意义所在。

按一定周期对重点设备进行精密点检, 通过把精密点检所得的劣化 数 据 记 录 下来, 并进行统计精密点检主要是确定设备劣化的实际程度, 所得的数据要通过劣化倾向管理进行整理、加工, 从而获得设备的劣化规律。

不进行劣化倾向管理, 精密点检就失去了意义; 而没有精密点检, 也不可能进行劣化倾向管理。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3.劣化倾向管理的实施

( 1) 选题

①确定劣化倾向管理的对象设备和管理项目。
②对进行劣化倾向管理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③确定其被测试的部位及实施周期。

( 2) 实施

①选择测试工具和测试时间。
②定量测定管理项目的劣化量。
③做好数据测试记录。
④绘制检测劣化曲线, 建立图表台账。
⑤分析劣化规律。

( 3) 检查、修正和完善。
( 4) 效果分析和实绩评价。

网友A:
楼主转行学管理的节奏,谢谢姿势分享。

网友B:
可以发表些设备管理类的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