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码垛机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03):
1.检查气泵压力-0.5-0.7mpa,气泵压力不能低于0.5mpa(影响设备正常使用)

2.检查托盘(有无破损)禁止使用断裂、破损托盘,以免造成码垛后散垛、托盘仓内托盘垛不整齐而塌掉,导致设备损坏、人身伤害。

3.系统通电前检查项目:按控制系统逐个检查控制柜、箱内器件外观是否完好,接线有无松动或脱落。对应接线图,检查控制柜内、接线盒内电缆电线是否存在错接、漏接现象,如有不良情况,应及时处理。将控制柜内所有断路崧均置于关断状态.

将万用表置于电阻挡检测:

①每级断路器下方接线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②变压器(包括隔离变压器和直流电源)源端和输出端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现象。

③检测控制柜内端子排中标号为100和101的端子之间是否存在短路现象.如果存在,要及时排除。

④检测控制柜内端子排XT00中连接电机三相线的端子u、V、w是否存在相间短路或断路现象,相间电阻是否平衡:检查电机制动器接线是否正确,注意其接线的正确性。

⑤拔除系统所有触摸屏24VDC供电端插头(待通电后检查24VDC供电是否正常)。

码垛机安装调试以上如发现异常现象,必须及时处理.

4.按元件位置图检查设备通电磁阀、检测开关等元件数量和型号是否正确;按接线图检查现场元件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有不正确情况,应立即纠正。

5.将反射板式光电开关的发射端与反射板、对射式光电开关的发射端与接收端调整到轴线基本对正,并保证检测范围内没有异物。

6.检查全自动码垛机直接反射式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及时纠正,并保证开关和运动机件不刮碰。

7.人工推动或搬动气缸驱动的机件,确认接近开关与开关感应件间的间隙为2—5mm

网友A(2018-12-06):
码垛机现场调试要注意安全。把安全标识提前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