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总线四轴同步问题!

楼主(2018-11-04):
三菱J4放大器总线控制,定位模块QD77MS16,四轴垂直升降带抱闸行程2m,同步控制方式一主三从,现在升降过程中主轴速度恒定,三个从轴同步速度上下波动,并且下降一段时间其中一个从轴报过再生负载率,求教!微信图片编辑_20181104091106.jpg

网友A:
电机力矩过小,下降过程中重力大于下降的驱动力,电机报错属于正常的,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A:
而且对于垂直提升的结构,最好加减速电机配套伺服,这样可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
已经加减速机了 欧姆龙的减速比都是1:7,还是有四轴速度快慢不一样的情况,我可以做个虚拟主轴,一拖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对于垂直提升的结构,最好加减速电机配套伺服,这样可...

已经加减速机了 欧姆龙的减速比都是1:7,还是有四轴速度快慢不一样的情况,我可以做个虚拟主轴,一拖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