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参数不对还是电机选小了?

楼主(2018-11-04):
三菱伺服电机HR-502J 5KW 控制旋转台旋转,不带负载时电机运行平滑速度均匀,带负载后低速时出现一顿一顿现象一会驱动器报过载,高速时1-2S后就报过载!请大家判断一下是程序参数的问题还是伺服电机选小了?

网友A:
果断电机选小了,可以加个减速机配套

网友B(2020-02-06):
可能刚性没调好

网友C:
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

网友D:
什么负载,负载的力矩有计算吗?选电机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E(2020-12-07):
过来学习下,楼主好人啊

网友F(2021-02-21):
这种情况不像时刚性没调好,建议重新技术选型

网友G:
伺服线缆了解一下吗

伺服电缆/高柔电缆/拖链电缆/屏蔽电缆/进口电缆

自动化、电机、电缆:17680274180

官网地址: www.sankye.com

淘宝店铺链接:
https://shop494015152.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17855730162.2.973e3336h3glj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