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QJ71E71-100以太网交换机请问这交换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8-11-04):
三菱Q系列PLC QJ71E71-100 以太网交换机 请问这交换机怎么选择 是随便选择个普通的还是选择工业交换机 有什么规定吗, 还有,两台PLC之间,如果不用交换机。直接用网线直联的方式。这个网线怎么接法。。 (使用交换机是用普通网线,直联网线接线不同,就是想知道这直联网线怎么接。或者有卖的线型号吗) 说了那么多。就是想知道两个问题 1 交换机选择什么样的 2 直连网线怎么接

网友A:
1、根据你的现场环境来确定型号选择吧!一般情况下工业交换机比较耐用,故障率会低些;

2、现在的网线连接使用直连和交叉式的连接好像区分不大了,网卡部分都有做兼容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根据你的现场环境来确定型号选择吧!一般情况下工业交...

v路过 先回复下 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C:
学习了,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D:
主要看交换机的通讯速率要与q的网络模块相匹配,交换机的通讯速率低了会影响通讯速度或者通讯不了。plc之间一端插在配有有网络模块的网络模块网口,一端直接插另一块PLC。

网友E: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网友F(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