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溢出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04):
手上的项目是PLC与上位机(3D视觉)走MODBUSTCP通讯的,PLC程序里接收字符串的变量是32位的,但上位机发来的数据是不定的。会超出32位,我应该怎么做把溢出的也提取出来?

网友A(2019-01-24):
不明白,字符串里的字符用ASCII码转换回来小的很,不会溢出啊。如果说是整串字符串从上位机传到PLC也不可能单单用一个32位接收吧?!按理说是一个字符分配一个字节存储,然后分配一连串的存储空间。表示不是很明白。需要再看看。楼主如果解决了给小弟指点一下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