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器人的运行设置

楼主(2018-11-05):
桁架机器人运行的时候需要设计,当然,一般来说,我们的安装人员在为您安装调试的时候,就已经为您设定好了,您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

桁架机器人的运行设置

一、桁架机器人的运行设置

运行设置,对桁架机器人回原点的模式的设置,一般回原点模式设为8,19,或者11等,具体设置要根据伺服说明书进行设置,可以设置回原点的速度,以及运行的速度,高速运行速度参数,低速运行速度,寸动速度等,根基实际要求进行速度参数的设置。

二、桁架机器人的安全设置

安全参数,主要对于机器人保护作用,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安全参数,所以要确定好冲压冲床机器人的实际距离后,设定安全数值,如果不对的话,会出现以下现象。发现参数不对,要即时更正。

三、桁架机器人的伺服设置

1.设置,齿轮比子,台大系统一般设为1280000,齿轮比分母设为26666,根据不同的齿轮比系数,设置不同的参数,我们一般此轮比Z轴为8,就设26666,如果X轴齿轮比系数为8,我们就

设为16666,如果是Y轴齿轮比系数为10,我们就设为13333,要根据计算公式进行设置参数,不能随便设置。

2.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不能设太小,否则对冲压冲机器人运行不稳定,同理复归加减速时间也不能过于小,我们一般设置参数为200—500,太大了,也会影响速度,加工时间的周期。

3.伺服的正反转,根据实际情况,更改伺服的方向设定。

注意:伺服参数设置完成后,要断电重启,保存数据,否则还是初始数据,不能运行机械,以防桁架机器人会出现故障

桁架机器人的系统设置是整个控制系统的中心,主要对运行的数度设定,以及伺服参数的设置,还有安全区域的设置,保证机械的安全,对机器人回原点方式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