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长度该怎么选型?

楼主(2018-11-05):
想用旋转增量型编码器测长度,长度约1000mm,精度+-0.3,怎样选型,谢谢。

只需要帮我考虑下,我用的是2000P的差分输出旋转增量型编码器,怎样选型可达到要求的精度。

网友A:
这个好算,就是首先你要知道编码器走一圈,行走的长度是多少,比如说,我编码器走一圈,你走的长度是300MM,这样你就可以拿300除以你所选得精度0.3,得出的脉冲数1000,这样你选编码器时就选脉冲数是1000以上的就行,其实所谓的精度就是,编码器发出一个脉冲所走的距离

网友B:
精度主要看分辨率。这样就可以选出你需要的了。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网友C:
分辨率越高精度越高,价格越高!

网友D:
要看你安装编码器的位置一圈实际走了多少长度,按一楼说的算一下就可以。精度不够也可以加一级传动齿轮变下速再安装编码器

网友E:
评论值得参考!!!

网友F:
编码器精度误差,叠加角度与长度的转换误差,再叠加机械传动的误差。

网友G:
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网友H(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I(2019-12-15):
测量长度应该采用直线光栅编码器或磁栅编码器,这样更容易保证精度, 目前国内的磁栅编码器也很成熟了,性价比也很高。正负5um的重复精度没问题

网友J:
测量长度应该采用直线光栅编码器或磁栅编码器

网友K:
影响精度有编码器自己的原因。比如光编码器刻线误差。
也有被测设备的原因。比如齿轮间隙和丝杆间隙的误差。

网友L:
其实精度高低编码器是一方面,最主要还是控制系统方面

网友M(2020-04-23):
我一般这么选:

单圈2000P增量反馈到控制元件作4倍频是单圈8000P,然后看丝杠导程,假设导程为20mm,那么理论定位精度就是20/8000=0.0025mm,然后留一个精度裕量,个人习惯是1.5倍~2倍裕量(师傅说他一般1.2~1.5倍,让我按照1.5~2倍选,我也不知道为啥),也就是说最差0.005mm,也就是5μm的定位精度.然后如果丝杠本身的重复定位精度没达到这个数值,就按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x3来处理.

网友N: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