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Ti能接几个通讯

楼主(2018-11-05):
TPC7062Ti只有一个串口,能接入三个485,一个232吗

网友A:
TPC7062Ti 有两个串口,一个485和一个232

网友B:
这款我不清楚,但485可以并起来接一个口只要设备地址不一样就行。232可以用转换器转485.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扩展?

对:   可以扩展成3个485,1个232,TPC7062Hi 内容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扩展?回复内容:对:   可以扩展成3个48...

里面添加了一块小板,可以扩展2个com口。需要与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