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拉式变换

楼主(2018-11-05):
最近想接触下PID调节,翻了下以前的课本。各种拉式变换,这个鬼到底与自动控制有什么关系,为啥百度看了下说

自动控制原理的核心——拉氏变换,真头大平常我也没看到有用啊,PID倒是经常可以看到,那学PID调节要不要学拉氏变换。这拉氏变换用在那些地方,是不是只要PID就要用。能不能问下各位大佬实际应用中这些到底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实际应用中还真没用到过拉氏变换,不过如果要寻根问底的话还是有意义的!

PID在PLC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用,根本不用懂原理,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自己具体实践一下才能懂得!

网友B:
首先 楼主发错位置了。

可以发到dcs板块去。

其次拉斯变换是用于推导传递函数时候用的。简单一点说就是理论推导用的。

实际生产中根本用不到。你也不用头大。

网友C:
看你用那种PLC,如果用西门子的PLC,里面都是块,直接拖拽即可,然后在相应的管脚,填写就数值就可以了

如果日系的可能麻烦点,但是也没有你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
也就是说就是实际应用不多,或者说我们平常用的就是根据理论(而这理论运算需要用到拉氏变换)而来的PID模块,这模块已经是厂家根据理论提前大致预设好了的,PLC厂家好像是必须要懂得。自整定功能是不是靠这实现的?明早来结贴。大致关系有所了解了。

网友D:
拉氏变换 是推到传递函数的;

PID模块根据不同的算法做出来的模块,

比如pidff 前馈

Plc厂家不懂拉氏变换也没有关系。好多你问他他都不知道这个。

自整定功能和这个有关系。毕竟是抽象出来的模型,后期做一些优化(整定)是用到的。不过实际整定 你不懂 完全没有关系。

可以看看论坛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1/775628_1.shtml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就是实际应用不多,或者说我们平常用的就是根据理...

网友F:
实际工作中见过一次用拉氏变换的,输煤系统累计数总是和仓储实际数对不上,最后用拉氏变换证明控制系统本身没问题,据说最后查出来有人使用遥控设备干扰仪表变化。

网友G:
实际工作中见过一次用拉氏变换的,输煤系统累计数总是和仓储实际数对不上,最后用拉氏变换证明控制系统本身没问题,据说最后查出来有人使用遥控设备干扰仪表变化

网友H:
实际应用中还真没用到过拉氏变换,不过如果要寻根问底的话还是有意义的!

PID在PLC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用,根本不用懂原理,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网友I(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