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000万用表维修详解

楼主(2018-11-05):
近期安泰维修中心吉时利维修小组接修一台吉时利2000故障万用表故障描述: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测量都是OV客户猜测应该是三端稳压有条线烧掉了。

  因此收到仪器后我们就着手拆机检查了,拆机,我们发现仪器并没有烧毁的痕迹而是由于环境潮湿导致仪器受潮后板子出现腐蚀现象但是PCB阻焊层损坏线都还在,器件脚上也有些腐蚀。好在主板上可见的腐蚀面积不是很大,只是在电源部分区域有部分腐蚀现象

因为收到仪器后,仪器可以开机正常测量,所以可以首先断定故障问题不在数字部分。那么就从从模拟部分开始排查问题

首先检测供电部分,当检查到+5V时,发现电压不对,切换档位时没有听到继电器工作,所以可以断定+5V部分有问题,于是直接测量+5V稳压部分时,电压值是正确的,所以该部分的参考地与AGND没有连接,根据K2000的原理图检测发现+5V的地就是AGND,所以可以肯定地线断了。于是顺着地线一段一段测量,发现有个过孔腐蚀坏了,修复连接以后可以正常测量了。

  下面继续测量,再次测量时发现电阻除了10M以上档位外都OV,另外发现电压测量值偏小,运行自检,出现错误301.2302.2,根据以往维修经验初步判断TF-245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测TF245故障就需要切入7V13V基准进行测量,首先测量TF-245,7V6.9V13V13.1V,在误差范围之内,因此TF-245损坏的可能性就被排除

那么接着继续下一步的检测,因为有开关的存在,所以可以肯定到AD的信号电路有问题,按照原理图切换到电阻档,这样信号可以从HI输入端子进入到输入缓冲电路。

  开路HILO时,测量两个端子电压为7V基准电压,短路后为0.00xV,所以电阻测量时到该处为正确的,顺着信号输入电路检测,到R134时电压测量是对的,但是缓冲电路输出是错误的,于是故障点锁定在该处,检测时发现一个现象,短路HILO时,当表笔戳在电路板上时,电阻档测量变成正常,松开后,电阻测量又显示超量程,继续检测,U114输出电压不对,该OP是对输入进行跟随,然后控制U113电压的,压下电路板后发现电压可以跟随,松开一些后,电压由缓慢上升,这里走了一个弯路,一开始以为U114虚焊,加焊后发现不行,于是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不对。开始检查U114前端的电路,在检查R113-R107-R103-R108这个电阻串时发现信号到R108不太正常,但是现象不太明显。决定还是加焊R108,当加焊时才发现,R108有一端镀层地下已经掉了,将其接好后接着检测:

  装好机器,开机自检,发现30x的错误没有了。再测电压和电阻时,结果都正常了。

  但是自检还有401.2,402.2,403.2这几个与交流有关的故障。初步按照交流信号回路,检测发现到U118输入端信号都正常,但是U118输出信号不对,测量模拟开关U111,发现U111-B为闭合状态,但是U118输出信号不是跟随,所以初步断定U111导通内阻变大,更换相关配件DG211,然后整机组装好后,开机检测一切恢复正常

最后附上一张修好的图。标定电压10.00170,上电5分钟就基本稳定。继续开机观察一直再未出现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整机维修结束。希望以上的维修经验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