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11-05):
禾川触摸屏下载线和三菱触摸屏通用吗,禾川触摸屏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禾川的官网去看看吧,里面有手册和对应的编程软件http://www.hcfa.cn/home/index/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禾川的官网去看看吧,里面有手册和对应的编程软件http://www.hcfa.cn/home/index/index.html

能告诉下,下载线通用吗。。我用三菱的线,提示装不上驱动!!!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