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700数据采集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5):
一、型号:Keithley2700

二、故障:使用中温度升到无限大,电压及电阻档位均无法测量。

三、分析、测试与判断:检测发现DC档位在无被测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仪器显示一电压值并逐渐增大,该故障与前端放大单路有关,重点排查一系列比较器的参数。

四、维修与处理:

五、维修结果:修复。

五、可维修型号:

2400系列:2400、2401、2410、2420、2440、2450、2460、2461;

SMU2600B系列:2601B、2602B、2604B、2606B、2611B、2612B、2614B、2634B、2635B、2636B;

六、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端口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开机报错5001、5003、5051……等;

7、开机不认通道板;

8、通道输出指标超差等故障等;

9、其他使用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