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梯采用变频调速的优点

楼主(2018-11-05):
  电梯变频器对电梯的控制是S型,即启动和停止加速度都比较缓和,而中间过程,加速度比较快,主要是为了乘坐舒适,节能也是一方面,这是变频器的通用优点。由于变频调速具有回路简单、功率因素高、节省能源、起动平稳、调速范围宽等优点,所以使变压变频电梯得到了快速发展【电梯节能】

  电梯变频器的安装要求:

  (1)安装现场的普通要求:

  无腐蚀、无易燃易爆气体、液体;无电磁干扰;无灰尘、漂浮性的纤维及金属颗粒;要避免阳光直射,所安装场所的基础、墙壁应坚固无损伤、无震动。

  (2)变频器的接线:

  查看接线是否有误;查看端子接线的裸露部分是否与别的端子带电部分相碰,是否触及变频器外壳;查看螺杆是否拧紧,电线是否有松动;

  (3)变频器盖板的拆卸:

  在安装中需要对其盖板进行拆卸以便对变频器进行测试、检查、接线等操作。

  (4)环境温度:

  一般适用在-10℃-40℃、湿变在底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 (5)变频器的安装空间及通风:变频器内部装有冷却风扇以强制风冷,必须将变频器垂直安装;将多台变频器安装在同装置或控制箱里时,为减少相互热影响,建议要横向并列安装。

  (6)控制回路接线的注意事项:

  控制回路与主回路的接线,以及与其他动力线、电力线应分开走线,并保持一定距离;控制回路中的继电器触点端子引线,与其他控制回路端子的连线要分开走线,以免触点闭合或断开时造成干扰信号;为了防止噪声等信号引起的干扰,控制回路采用屏蔽线。

  (7)环境温度:

  一般适用在-10℃-40℃、湿变在底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

  电梯采用变频调速的原因:

  (1)变频调速电梯适用的是异步电动机,比同容量的直流电动机具有体积小、占空间小、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可靠性高、价格低等优点。

  (2)变频调速电源使用了先进的SPWM技术SVWM技术,明显改善了电梯运行质量和性能;调速范围宽、控制精度高,动态性能好,舒适、安静、快捷,已逐渐取代直流电机调速。

  (3)变频调速电梯使用了先进的SPWM技术SVWM技术,明显改善了电动机供电电源的质量,减少了谐波,提高了效率和功效因数,节能明显。

网友A:
长知识!电梯的变频器是专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