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问下富士TS1070通讯线

楼主(2018-11-05):
帮我问下富士TS1070一般使用什么线跟三菱PLC链接?型号是哪个?求答,谢谢

网友A:
怎么说呢,你的触摸屏支持那种协议,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做,你的是三菱个型号的PLC,另外一种就简单了,直接找厂家买,就是卖触摸屏的地方,然后配套通讯线

网友B:
那取决于你的三菱的型号,例如FX系列,因为编程口是RS422的通讯方式,会与POD的COM1通讯,使用的电缆为V8-MI4-FX ,如果是Q系列,那么通常使用COM2做RS232的通讯,线缆型号V8-Q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你的触摸屏支持那种协议,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

他们说富士的触摸屏是不含线的,三菱的含线啊,奇怪。我也没有plc的型号

网友C(2018-12-09):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