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生产线保养维护

楼主(2018-11-05):
 角钢是一种两边互相垂直成角形的长条钢材,在工业生产和工程建造中使用非常广泛。角钢一般是由生产线集中统一生产的,那么为了生产出更优质的角钢,也为了更生产线更长久地运作,我们需要对角钢生产线进行日常的保养与维护。下面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角钢生产线保养维护的方法。

一、开机前检查机器无异常;润滑各润滑点;保证料道无障碍物;打开压缩空气;如需要,打开液压站冷却水。

二、打开电气柜总电源开关(主操作台“电源”灯亮)。此时,计算机得电自动启动进入角钢线控制程序主画面;打开主操作台上“电源”钥匙开关,接通控制电源。启动油泵电机(高压泵和低压泵),此时角钢生产线进入工作状态。

三、选择工作方式:角钢生产线有两种工作方式:调整方式和自动方式。用设在主操作台上的工作方式选钮选择。在调整方式下可以手动操作机器,主要用于机器的人工调整,回参考点、自动测长和轴定位等操作必须在调整方式下操作,为保证机器的三轴能准确定位,每次开机后必须首先进行“回参考点”操作;;自动方式下,机器按用户提供的排料程序自动运行,从而完成工件的批量生产。

四、经常检查设备安全措施是否有效,抬起剪切单元与出料道之间护栏时,机器工作循环不能启动,或使正在运行的机器停止;夹钳及角钢走到任何位置,遇到阻力而停顿时,钳杆后的检测开关会使送进小车停止送进;“急停”按钮都是机械锁死的,必须旋动后,才能复位,要使机器开动,必须使所有的急停按钮复位。

五、定期通过油标的刻度线观察液压油的液面,当低于刻度中线时,应补充加油。

六、检查卸荷阀,确认处于卸荷状态。检查两台油泵的截门是否完全打开,否则会引起泵的噪音加剧或油泵不进油而导致油泵故障。

七、每天检查液压管路、气路是否有渗漏,压力是否正常,水冷却或风冷却是否良好。检查高压软管外皮层是否完好,接头附近有无拉脱现象,必要时及时更换,以免开裂。

八、每周检查各个电磁阀上的电磁铁是否接插固定完好。

九、传动齿条及测量齿条啮合面要经常涂ZG-2II合成钙基润滑脂进行润滑。减速机首次启动前应注入N46号机械油,以后每半年更换润滑油一次。

十、液压油应进行严格的过滤后方可加入油箱,油箱内注油量不低于油标的要求。设备运行2000小时后要更换系统中的液压油,更换时必须彻底将油箱清洗干净。

十一、两个过滤器必须每周清洗,每月进行更换。每周清洗空气滤清器,检查滤网是否损坏,必要时进行更换。

十二、油温绝对不能超过50℃,否则系统将受到损坏。对较长时间不使用的设备,油缸的活塞杆必须缩入油缸中,以防锈蚀。

十三、每周倾听设备的电机处、管路、电磁阀及油箱等处的运转声音是否正常。

十四、每周检查分水滤清器、油雾器、压力调节表和压力表。每半年检查和校正一次压力表。

十五、每天检查冷却系统有无泄漏。

十六、蓄能器每月检查一次,正常工作压力位2.8-3.2MPA。

十七、每周检查油雾分离器里是否有油,油位是否正常。

十八、每周向托料支架的弹簧座内注油一次。

以上信息由滁州钢材厂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