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控制不同动作

楼主(2018-11-05):
大家好,想用欧姆龙CP1E E30做一个顺序控制的程序。

用一个启动按钮来控制到达不同位置时的动作,一共四个动作,看到网上说用循环左移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编程手册上说的也很简单这个指令。有没有知道的大神

网友A:
方法很多满足动作要求简单可靠稳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满足动作要求简单可靠稳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固定方式。

用左移指令做好了,可以使用。

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是不是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B(2018-12-07):
来打个卡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2022-04-28):
我又回来了。

网友C(2025-12-25):
其实不用循环指令吧,用个IF判断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