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几台S7200的PLC如何开始自学?

楼主(2018-11-05):
手里有几台S7 200的PLC如何开始自学?

网友A:
首先,找案列,类比学习,但关于PLC的存储机制,进制,之间的转化,开关量编程,是你的第一步,随后再学习模拟量,再学最基础的通讯,modbus,profibus DP通讯。

网友B:
自己只能单一学习某个测试,比如开关量(红绿灯),模拟量(PID测试),高数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入),步进伺服控制(高速脉冲输出)。还是要具体在项目中使用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C:
网上下载学习资料,对照资料一步一步学习

网友D:
由浅入深,找个样例实践实践

网友E:
网上有视频教程,可以学习。优酷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案列,类比学习,但关于PLC的存储机制,进制,之间的转化,开关量编程,是你的第一步,随后再学习模拟量,再学最基础的通讯,modbus,profibus DP通讯。

关键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只能单一学习某个测试,比如开关量(红绿灯),模拟量(PID测试),高数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入),步进伺服控制(高速脉冲输出)。还是要具体在项目中使用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F:
本人新手,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先做开关量的控制(这个看起来最简单)。下个系统的教学视频,下个仿真软件。第一阶段:把资料仔细看一遍,边看边自己在电脑上做着,不懂的具体问人和看官网下的说明书(大概花了我几个月时间,毕竟每天时间有限),一个一个点弄懂,有个基础。第二阶段,尝试联机,到时候各种通讯都可以试下,先连PLC,再连一些数据采集模块,编码器、变频器等。之后再弄数据方面,PID(目前我在试这个)等。如果你懂其它的PLC,那直接看一下官网说明书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人新手,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先做开关量的控制(这个看起...

这个很中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本人新手,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先做开关量的控制(这个看起...

跟着这个走

网友I:
先在电脑上模拟熟悉了再上实物

网友J:
我也有开几个旧的,我也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