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入门小白问一下欧姆龙定时器为什么是递减定时的

楼主(2018-11-06):
如图,递减到0定时器才有输出,这样的话在定时器输入为ON之前,定时器的值就为0,此时为什么没有输出,欧姆龙为什么要用递减而不是递增这样的设定?

网友A:
因为只要定时器的输入为OFF,是不进行比较定时器值的。

类似于:

IF 定时器输入 THEN

    定时器时间判断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要定时器的输入为OFF,是不进行比较定时器值的。...

额,感觉这样反着来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