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输入物理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本人想做套系统有三个重量每到一个重量启动一个Y点该怎么做?最好有梯形图~主机是DVP60ES  模拟量摸块是DVP04AD

网友A(2019-02-19):
简单的做法就是使用比较指令呀,先将模拟量的数值转换成对应的重量,然后做对比,对比的结果来控制Y点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