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步科触摸屏做一个油缸活塞的伸缩动画

楼主(2018-11-06):
求助:如何做一个油缸活塞的伸缩动画,

网友A:
画一个状态指示灯元件,然后把1状态设定为0和1交替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状态指示灯元件,然后把1状态设定为0和1交替显示

不是状态切换而是由短到长慢慢变化的

网友B(2022-07-25):
用棒图元件,跟位置数据关联,这样随着数据的变化,棒图跟着伸缩。

网友C(2023-02-03):
用位原件控制定时器,设定好参数,在用定时器里做一个内部lw不,在用lwb关联画好的部件,速度伸缩量都可以设定

网友D:
每天学习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