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的R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8-11-06):
plc程序中的R指的是什么有的写寄存器有的写继电器

楼主:
新人刚学习plc

网友A:
R是英文REST的缩写,是复位的意思。在程序中是和S【SET 置位】 对应的。S端有信号时输出为1,R有信号时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是英文REST的缩写,是复位的意思。在程序中是和S【...

应该是我的表达问题,松下plc中R和WR两种,比如R40  WR42,之类的,应该不是复位的意思,例如MV  WR42  DT802

网友B:
R是内部继电器,是一个位,WR应该属于一个字吧;R1就是R1,WR1表示R10到R1F共16个内部继电器;比如WR1=1就是R10=ON,WR1=2就是R11=ON,反正WR的值转换成2进制哪个为1哪个就为ON

网友C: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D(2020-08-30):
谢谢分享,刚刚接触它

网友E(2020-10-15):
两者都与内部继电器有关. R是用"位(1bit)"表示的开关量, WR是"字(16bit)"。每个WR字都是由16个连续的R构成的,即WR的各个位分别对应于一个R.例: WR1是由R10~R1F构成的.(注意:R的编号的最后一位是16进制). 在程序中,R被作为触点或输出线圈单独使用,而WR一般被高级指令使用.

网友F:
看看回帖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