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伺服减速机选型

楼主(2018-11-06):
小弟,急求大侠帮忙计算下以下传动结构伺服电机需要多大的转矩,与惯量?感谢

要求是这样:

送料方式:齿轮齿条+双直线导轨+滑台   水平往复移动工作

工作台面重量+工件重量=60kg

送料:有效行程3.2米

工作移动速度:3.2米/5秒

最高移动速度:3.2米 3.2秒完成

定位精度:0.01~0.02mm

3.2米位移动作次数高达100次,累积误差不大于0.2mm

工作量:24小时/天

齿轮模数=2 齿轮齿数=24

小弟刚接触这一方面,不知道以上这个情况,伺服电机要用多大的功率,多大的转矩,与惯量?

用不用加减速机?希望清楚这块的帮忙计算一下,谢谢大侠的举手之劳.

如果加减速机该怎么选啊

网友A:
建议咨询代理商,他们会给你直接搞定。

网友B:
如果不太确定,选大不选小,还有就是配减速机配套使用,问供应商有时候也不靠谱,别人肯定都是功率大一些报给你。

网友C:
还要根据你的安装空间来。大电机或者小电机带减速机。还要考虑电机会不会超速,电机负载惯量比要在适当范围内,大了响应性能会下降。建议自己搜下资料搞清楚这几个概念先自己算一下,再咨询下供应商就可以了。

网友D:
每个品牌的伺服都有选型软件!

网友E:
配减速机配套使用

网友F:
建议咨询代理商,他们会给你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