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机pro-face控制安川机器人DX200堆叠型六轴各个独立控制

楼主(2018-11-06):
求人机pro-face控制安川机器人DX200 堆叠型 六轴各个独立控制

我有去pro-face官网下载范例 但看不是很懂 好像也没各轴微调介绍

我想用人机微调各轴 +就是上升 -就是下降

人機已經該機器人連線了

讀去現在值都沒問題 自動跟急停都沒問題

只差我想要做微調 我不想讓客戶用教導器

微調   我希望客戶能在人機上作微調

请问我该怎么设定六轴各轴的参数

我的人机 gp4500系列  PLC 三菱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看来不充钱是不行的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C:
 教导器是什么?旋钮开关么?是要在屏上做按钮代替实际开关么?是这样的话可以帮到你。

网友C:
我也用PRO屏和三菱PLC伺服的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D: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导器是什么?旋钮开关么?是要在屏上做按钮代替实际开...

是的 就是在人机上制作控制开关控制安川机器人 教导器是DX200

请问 哪我如何在人机上制作开关

人机跟安川机器人 S 轴、L 轴、U 轴 R 轴、B 轴、T 轴相对应是如何 参数是如何 请问有手册考参考吗 谢谢 万分感激

网友E:
在人机上制作控制开关控制安川机器人 教导器是DX200

楼主:
我在人机上制作了 X+ ,X-, Y , Y-,Z ,Z-,B ,B-,R ,R-,T ,T-按键 当我要微动偏移时 我看是按+ 或- 但现在参数我就不知要怎么下手设定 是设定8A还是8B 还是我一开始就设定错了

谢谢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