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一直采集模拟量数据吗?

楼主(2018-11-06):
PLC能实时读取模块的模拟信号吗?我说的不是一两次,是一直采集,实时变化。会不会对硬件造成损害,还是说非要等要用到时给个上升沿?能不能一直提取信号,对PLC或模块有无损伤。(能不能具体讲解下)

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我把第二个问题搬到楼上来算了

网友A:
不用上升沿,一直采集就可以了。例如PLC采集变频器的模拟量,是速度反馈,我就是一直采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上升沿,一直采集就可以了。例如PLC采集变频器的模...

网友C:
用常通点一直采集就行。本来里面已经弄了采集周期了。所谓的常通也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这个计算而已。

网友D:
一直采集有时候数据会波动比较大,通常还是需要一定滤波时间(所谓的采集周期),如果你采集周期过小,上位机上看见的数据就是随时在波动,有的客户敏感,会觉得这数据不正常。

网友:
搬到楼顶去了

网友E:
可以一直采集,上升沿触发也行啊,对模块啥没影响

网友F:
可以的。可以一直采集,还可以程序里做个累计。

网友:
搬到楼上去了,无法删除

网友G:
硬件本身设计就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H:
过程控制就是实时采集实时控制的啊!不过为了防止系统震荡(例如同时带加热制冷的恒温控制系统,都会有一个缓冲区)

网友I:
PLC干的就是这个活儿,不能一直采集数据那成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程控制就是实时采集实时控制的啊!不过为了防止系统震荡...

缓冲区..这个能不能具体再讲讲。

网友J:
一直采集没问题,想用就去取数据,不想用,数据一直刷新就好。最好用数据寄存器一直转存。

网友K:
常通点一直采集就行。本来里面已经弄了采集周期了。所谓的常通也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这个计算而已

网友L:
用常通点一直采集就行。本来里面已经弄了采集周期了。所谓的常通也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这个计算而已

网友B(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M:
一直采集就行了,要是数据不稳定,在可靠接地的同时,加一些平均值做处理

网友N(2020-11-29):
一直采集 啊    plc 就是干这个的    一次采集 用的时间很少的 ! 可以自己采集然后 10个 数据平均一下 保存起来

网友O:
这个做不到,PLC采集数据在CPU中是每个扫描周期采集一次 —这一个扫描周期就相当于一个脉冲的作用。如果想更精确,就把采集时间缩短。

网友P(2022-10-06):
PLC本身就是一值采集啊,你指示做了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