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4-b过载51.1问题

楼主(2018-11-06):
三菱伺服5KW电机J4放大器,控制旋转台,有一段时间好用,可是最近启动的时候报错51.1启动过载.
请问各位大神需要调整那些参数?增益还有加减速时间?空转的时候很均匀,带载以后出现一顿一顿,电流超过300%,是增益或者共振没调好吗?

网友A:
电机型号过小,启动速度过快。都有可能造成电机过载,还有一种情况电机安装位置,是否是提升垂直上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