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3u遇到点基础问题想请教下大佬

楼主(2018-11-07):
以太网下载程序是不是我配置错了,想请教下具体怎么配置呢,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您仔细看下这个plc的相关通讯配置手册,汇川官网可以下载的

网友B:
本机ip和plc ip 不能一样 plc最后一位是8 电脑的改成只要不是8 就可以

网友B:
比如 你家地址 是 1  我家地址是 2  从你家到我家 就是 1 到 2   不是1-1

网友C(2019-02-01):
本机ip和plc ip 不能一样

网友D:
设备两端的IP不能是一样的,

网友E(2019-04-17):
这些回复都不审题的吗

网友F(2020-03-09):
谢谢楼主,回复加积分!挣点积分!

网友G:
通讯线选择是否USB的,下载我一般用的是USB的,如果用USB你就要选。。。。

网友H(2020-05-05):
楼上答案正解

网友I(2020-07-13):
  1. PLC以太网的IP地址要和通讯配置的IP地址一样;

  2. PLC以太网的IP地址不要和电脑的IP地址一样,可以在一个域网内。如:192.168.100.100和192.168.100.101  这样就可以。

网友J:
软件窗口界面表述的IP地址不清楚,没写明是PC的还是PLC的!容易产生混淆

网友K:
IP冲突了,同网段不同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