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数据导入问题

楼主(2018-11-07):
我已经导入了施耐德的部件数据,可是在原理图上电机元件的部件编号并没有施耐德的东西,只有系统自带的几个西门子的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导入部件都是什么类型的,就得在什么类型或者相关类型下找,或者直接进eplan目录:EPLAN/宏/china下面搜索,如果没有,肯定是没有导入成功

网友B(2020-12-08):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部件都是什么类型的,就得在什么类型或者相关类型下找,或者直接进eplan目录:EPLAN/宏/china下面搜索,如果没有,肯定是没有导入成功...



楼主,不错啊、可以学习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