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常见故障代码报警分析

楼主(2018-11-07):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代码报警,一般来说,当西门子变频器发生故障后,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代码报警:

(1) 上电后显示正常,一运行即显示过流[F0001](MM4) [F002](MM3)即使空载也一样,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

(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MM4变频器),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

(3)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4)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MM4),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

(5) 上电后显示[-----](MM4),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6) 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无故”停机。再次开机可能又是正常的,上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时会掉电,乱跳。查故障原因,开关电源出来到接触器线包的一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这时如果供电电源电压偏高还问题不大,如果供电电压偏低就会致使接触器吸合不正常造成无故停机。

楼主:
同行加:gk123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