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P一体机

楼主(2018-11-07):
想用台达TP04P文本一体机做个系统,但是没用过。用过的同行说说看,台达的文本一体机好用吗?

网友A:
早期的纯TPO4文本用过!新入手玩下的就别用了,手上现成的可以玩下!没太多难度,照着说明书就学会了!都是网上下载的!以前刚接触PLC工控是手上有旧设备上拆下的TP04文本和台达DVP-14ES  PLC玩过一轮,注定是陶汰的文本没多太学习价值!想交流的@我QQ邮箱。我的昵称是我的Q邮箱名!

网友B:
台达文本好用。

我一直认为,能用文本的地方就没必要用触摸屏,因为文本显示器的可靠性、寿命、环境耐受度可以与PLC相当,而触摸屏故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使用寿命也远远不及文本。

但触摸屏比文本交互性更强,安装在设备上档次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