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PORTAL出错,需要关闭。

楼主(2018-11-07):
博途,在添加wincc时,告知 tia portal出错 需要关闭 ,如下图所示。
采取的措施,试过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50909&cid=1032  中给的方法后,没有效果;然后重新装了系统,软件也重装了,问题依然存在。

另外查看下TIA Engineer的管理员是否有管理员组Admin的授权,没有加上试试。  这个从哪里添加呢?是我下面的截图么?是的话,权限应该没有问题。

纠结啊,各位大神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另外PC上的wincc  是添加图 1 中 的  wincc rt  么?

网友A:
这个方法看看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67775&cid=1032&F=

网友B:
只做过WinCC RT Advanced单站的, Professional也没有弄过

网友C:
Portal Wincc要求64位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版本的系统!

安装西门子软件前不要提前安装任何其它软件,尤其是360、QQ管家之类的!

这样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正常,盗版都这样啊,除非正版,没事多自己点保存就行了

网友E:
可以打开授权管理器。查看你已经安装了哪些软件,已经授权的,还未授权的。

网友F:
是不是没有安装授权。

网友G:
可能西门子的wincc授权有问题,要是正常授权后依然有问题出现建议检查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H:
楼主,这个我遇到好几次了。每次解决的办法都不一样。

  1. 二楼的方法

  2. 版本太低,你看你PLC较新,就用升级的新版本,portal就是在不断地升级完善。

  3. 操作系统不干净,软件安装不完善。

    至于授权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导致的。

网友I(2018-12-07):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楼主: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J(2019-02-11):
西门子的软件基本都是系统的问题,纯净的系统基本没啥问题,还有就是软件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