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大侠用信捷XC3485连接温控表

楼主(2018-11-07):
有一个问题请教

温控表用485通讯,用两个的话很正常,现在需要用到16个温控器,把程序复制了16个的时候,读取和写入设定值都很慢,要一分多钟的时间,PLC是信捷的,

有哪位大侠对信捷PLC比较熟悉的没?

PLC是信捷XC3

网友A:
RS485通信是要有间隔时间,不能同时读写所有参数值,因此参数数量越多,读写一圈所需时间越长。

网友B:
RS485是采用半双工通信方式交互的,要想实现读写,你最好是下一条读写的开始是采用上一条读写指令的结束去触发。16块表再慢也不会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485是采用半双工通信方式交互的,要想实现读写,你...

大神大神,学习学习

楼主:
程序如下,请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谢谢

LD M8000

MCS

LDI T400

OUT T400 K1

LDP T400

INC D40

LD>= D40 K32

RST D40

LD M8000

DECO D40 M40 K5

MCR

LDP M40

REGR K2 H0 K1 D6 K2

LDP M41

REGR K3 H0 K1 D8 K2

LDP M42

REGR K4 H0 K1 D101 K2

LDP M43

REGR K5 H0 K1 D102 K2

LDP M44

REGR K6 H0 K1 D103 K2

LDP M45

REGR K7 H0 K1 D104 K2

LDP M46

REGR K8 H0 K1 D105 K2

LDP M47

REGR K9 H0 K1 D106 K2

LDP M48

REGR K10 H0 K1 D107 K2

LDP M49

REGR K11 H0 K1 D108 K2

LDP M50

REGR K12 H0 K1 D109 K2

LDP M51

REGR K13 H0 K1 D110 K2

LDP M52

REGR K14 H0 K1 D111 K2

LDP M53

REGR K15 H0 K1 D112 K2

LDP M54

REGR K16 H0 K1 D113 K2

LDP M55

REGR K17 H0 K1 D114 K2

LDP M56

ANI M3008

REGW K2 H4 D4002 K2

LDP M57

ANI M3008

REGW K3 H4 D4002 K2

LDP M58

ANI M3008

REGW K4 H4 D4002 K2

LDP M59

ANI M3008

REGW K5 H4 D4002 K2

LDP M60

ANI M3008

REGW K6 H4 D4002 K2

LDP M61

ANI M3008

REGW K7 H4 D4002 K2

LDP M62

ANI M3008

REGW K8 H4 D4002 K2

LDP M63

ANI M3008

REGW K9 H4 D4002 K2

LDP M64

ANI M3008

REGW K10 H4 D4002 K2

LDP M65

ANI M3008

REGW K11 H4 D4002 K2

LDP M66

ANI M3008

REGW K12 H4 D4002 K2

LDP M67

ANI M3008

REGW K13 H4 D4002 K2

LDP M68

ANI M3008

REGW K14 H4 D4002 K2

LDP M69

ANI M3008

REGW K15 H4 D4002 K2

LDP M70

ANI M3008

REGW K16 H4 D4002 K2

LDP M71

ANI M3008

REGW K17 H4 D4002 K2

网友C:
这个通讯就是慢,可以用触摸屏直接与温控通讯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确实很慢,但是485通讯就这样,设备多了通讯时间就会变长,建议把读写放在子程序里,读取的时候不写入,写入的时候不读取,因为基本不是总写入,这样只读取的话通讯速率就会快很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读写首尾相接,前一个的完成位试下一个起始位,这样通讯也会开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E(2018-12-09):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F:
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G:
16个是有点慢!

网友H(2019-05-07):
官网上有例子

网友I:
谢谢你,分享下你的好东西,学习学习好东西

网友J(2019-06-21):
做了8个的!加变频器一共12个!读写分开写!加快plc的通讯应答时间基本就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