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A1000多段速设置

楼主(2018-11-08):
求助 第一次用 安川 A1000

接线图如上,开关S202是“手动"和"自动"切换开关。KA1用于自动时高速、低速切换。

电机一共有三个速度,手动时按A1模拟输入速度运行,自动时有高低两个速度,按D1参数设置的值运行。S5,S6组合用于多段速的选择。

看了说明书的多段速设置说明,还是没有弄明白,多段速的时候能不能把其中的一段设为模拟量A1?

H1-口口=2这个必须要加吗?必须加一个端子切换运行模式?

S5,S6的设置是应该把S5设为多段速1,S6设为多段速2,然后把第一段速设置为A1模拟量?

还是把S5设置为多段速1,把S6设置为指令权的切换指令?用于两种控制模式的切换?

参数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这样设置参数能行吗?

H1-05=3 多段速1

H1-06=2  指令权切换,模式切换

B1-01=1  频率指令选择1(1: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B1-02=1  运行指令选择1(1:控制回路端子)

B1-15=0  频率指令选择2(0:操作器)

B1-16=1  运行指令选择2(1:控制回路端子)

D1-01=频率1

D1-02=频率2

网友A:
H1-01端子S1的功能40
H1-02端子S2的功能41
H1-03端子S3的功能24
H1-04端子S4的功能14
H1-05端子S5的功能3
H1-06端子S6的功能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01端子S1的功能40H1-02端子S2的功能4...

你将S5,S6设置为多段速1和多段速2,请教下这样设置的话,能将第一段速设置为模拟量A1吗?

网友B:
将模拟量输入用于多段速指令1 和2 时的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b1-01= 1 (控制回路端子)时,可将模拟量输入端子A1 作为多段速指令1 来使用,而不使用d1-01 (频率指令
1)。b1-01= 0 (LED 操作器)时,选择d1-01 设定的频率。
·H3-10= 2 (辅助频率指令)时,可将模拟量输入端子A2 作为多段速指令2 来使用,而不使用d1-02 (频率指令
2)。H3-10 ≠ 2 时,使用d1-02 (频率指令2)。

网友C:
将模拟量输入端子A2 作为多段速指令2 来使用

网友D(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